关于起重机结构,两种方案,征求意见

楼主(2015-09-22):
本人第一次接触,第一种方法,直接用32A钢作横梁,见图
第二种,是用方管400x300x12,作横梁,32A钢焊接在方管下面,见图

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参考一下,谢谢!不足之处,请大力批评!

方法一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二

网友:
结构懂,不过这么大的,不敢乱说

网友:
第二种,但焊接有特殊要求。

网友A:
槽钢7M要不要拼接?

网友B:
受力够得话第一种就可以

网友:
建议上淘宝搜搜看。河南有个起重机之乡,买一个比自己做的划算,还有售后服务。

网友:
5.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0.5t 的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1t,且提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2m 的起重机和承重形式固定的电动葫芦等。

在特种设备领域,各制造、使用、检测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如果不能取得TS认证,国家将不允许其进入特种设备的相关领域开展经济活动。

特种设备管理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网友C:
个人观点,当然是第二种,工字钢由两端支点约束变成均布约束,当然前提是方管抗弯要够。再就是增加了整体抗弯能力,相当于给工字钢“別”了一根方管

网友(点评):
当然,这前提又是单工字钢抗弯不够,2T的电葫芦其实一个工字钢就够了,我们车间5T的电葫芦才用这么大的

网友D:
两种方案都不建议采用32a工字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方案都不建议采用32a工字钢

用几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观点,当然是第二种,工字钢由两端支点约束变成均布约束,当然前提是方管抗弯要够。再就是增加了整体抗 ...

就直接用工字钢直接作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几号的

单根工字钢不抗扭,
单梁起重机速度一般20m左右,你这个高度是多少

网友:
起重机属于特种设备需要去安监备案每年还要年审,超过一吨的最好自己不要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根工字钢不抗扭,
单梁起重机速度一般20m左右,你这个高度是多少

4.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钢7M要不要拼接?

最长有12m,不用拼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够得话第一种就可以

我就想知道第一种能不能够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长有12m,不用拼焊

你们牛!我们是拼焊的。你们是行走的,我们是固定的。
那就支持第一种,选一个厚实的。找材料力学资料算一算。
自己DIY,在材料上不要节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知道第一种能不能够力??

你不会计算??挠度和应力达到要求就可以,要注意,不光有垂直方向弯矩应力还有水平方向弯矩应力,扭矩看情况乘以系数考虑,可查起重机设计手册,里面关于计算讲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根工字钢不抗扭,
单梁起重机速度一般20m左右,你这个高度是多少

4.5米,跨度5.5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根工字钢不抗扭,
单梁起重机速度一般20m左右,你这个高度是多少

单工字钢不抗扭,而且水平方向惯性太低,可以在工字钢上焊接一个槽钢,前提是不干涉。参考手动双梁主梁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知道第一种能不能够力??

第一种光工字钢水平方向惯性矩太低,整体稳定性也太差,所以一般都用在固定场所,你这不行,第二种过于笨重,尺寸选的有点大。整体截面高度有点高。可以考虑在第一种工字钢上焊接一个28a的槽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