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步进加编码器与伺服各自利弊!!

楼主(2015-09-22):
大家来讨论一下,步进马达加编码器(闭环)与伺服各自利弊!如应用于转盘分度结构中,各自的精度及稳定性与性价比,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补充内容 (2015-9-23 08:28):
顺便衍生一下,如用步进加编码器直连转盘分度和间接用同步带带转盘分度(编码器安装在转盘轴上)精度上区别大吗

网友:
菜鸟帮顶,围观学习,一下为个人猜想,不知道对错。
度娘给出的解释伺服与步进比较时差别有六点:精度、低频特性、矩频特性、过载能力、开闭环控制、响应时间;
步进加上编码器只是改变了开闭环控制,其他的五个特性没有改变。
如果步进和伺服分别加上不同的减速机使达到要求,那么精度、低频特性、矩频特性可能都达到理想的良好状态,响应时间可能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吧?
据说步进比伺服的成本要低很多?

网友A:
插个题外话,我是电机方面的菜鸟,但最近项目要用到电机。
我想问问,有没有一种电机,它的转速是由电压和负载决定的,而不是由脉冲信号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个题外话,我是电机方面的菜鸟,但最近项目要用到电机。
我想问问,有没有一种电机,它的转速是由电压和 ...

直流电机转速是由电压控制的,至于负载也可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转速是由电压控制的,至于负载也可以控制

明了,谢谢大侠。
那如果直流电机加编码器,脉冲信号只是用来监测角位移,这种情况常见吗?有没有个专有名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了,谢谢大侠。
那如果直流电机加编码器,脉冲信号只是用来监测角位移,这种情况常见吗?有没有个专有 ...

这个就是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
了解的朋友来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个题外话,我是电机方面的菜鸟,但最近项目要用到电机。
我想问问,有没有一种电机,它的转速是由电压和 ...

伺服电机就有扭矩控制模式,根据不同的用途可以选择不同的控制模式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A:
插个题外话,我是电机方面的菜鸟,但最近项目要用到电机。
我想问问,有没有一种电机,它的转速是由电压和 ...

不知道你具体要求,伺服电机可以吗,除了脉冲控制,还有速度和力矩控制。

网友:
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