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径内孔去毛刺 ,请教

楼主(2015-09-22):
现有一轴类零件,是小管径盲孔,加工后需去毛刺处理。直径7mm,深度400mm左右。有没有哪位大侠有类似经验或想法,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们厂同类型的毛刺去除采用热能去毛刺机+超声波清洗(大批量零件)。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同类型的毛刺去除采用热能去毛刺机+超声波清洗(大批量零件)。
希望对你有帮助。

请教朋友,热能去毛刺是否好用,有否国产?
如果零件在传输带上行走,能否边行走边去毛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同类型的毛刺去除采用热能去毛刺机+超声波清洗(大批量零件)。
希望对你有帮助。

热能好像只适应于小批量,在密闭空间吧。大批量零件超声清洗想必是连续式或步进式,热能高温后怎么转移到超声波?

网友(点评):
热能处理完了,然后转移下一工站,超音波清洗前一工站的粉尘,哈哈,不需要全自动,我猜测的,等待加多宝大侠释疑

楼主:
管理员怎么给转移到机械加工去了,本帖可不属于机加工的范畴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能好像只适应于小批量,在密闭空间吧。大批量零件超声清洗想必是连续式或步进式,热能高温后怎么转移到 ...

热能去毛刺难免会产生氧化皮,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清洗分两部分(溶液为100%的锈立克)+(通用清洗剂)

网友(点评):
超声波洗铜用什么 铜变色。

网友A:
热能去毛刺的夹具,将零件垂直放入之后,进行爆炸处理。

超声波相关作业指导书见图片。

大家可以参阅下。

网友A:
附件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如下图。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方法去毛刺,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能去毛刺的夹具,将零件垂直放入之后,进行爆炸处理。

谢大侠的图片。
有点疑问你们类似的产品内孔深度有多深?
这种长深度的内孔,热能处理效果不知怎样?
超声波清洗的话,靠近内孔端面的肯定没问题,再里面的话超声波能否震荡到,即使震荡到效果也不会太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大侠的图片。
有点疑问你们类似的产品内孔深度有多深?
这种长深度的内孔,热能处理效果不知怎样?

孔径3,孔深40,原始的去毛刺是锉子人工去毛刺。
改用设备后,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径3,孔深40,原始的去毛刺是锉子人工去毛刺。
改用设备后,效果明显。

恩 你们的这种孔不深   热能 超声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