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起皱怎么办?

楼主(2015-09-22):
冲压件用抛光板做老是起皱,用不抛光板做就不会是怎么回事?板是430的

网友:
材料,模具,压机,油,各方面都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可能是抛光板摩擦力小,压不紧吧

网友:
皱多裂少

网友:
看你说起皱,应该是冲压工艺里面的拉深或拉延,起皱跟拉裂都是常见问题啊,楼上都说了皱多裂少,实在不行查冲压工艺手册多方便。

网友:
板厚多少??

网友(2015-11-08):
提高压边力。

网友(2016-03-03):
跟材料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