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CAD的一些疑惑,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5-09-22):
小弟学cad一个多礼拜,基本操作都练了一遍,但是还是有很多疑惑,是教程上讲的很好的,希望各位能讲解讲解
布局到底有啥作用?打印吗,该如何设置,找不到这方面的教程
打印是否是在模型空间里用窗口打印呢,公司里用什么方法呢,比例设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打印这个你最好问问周边的同事,每个公司打印机设置什么的都是有所区别的

网友A:
布局搞不好出图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搞不好出图不规范,,,,,

详细的说一说吗  大侠

网友:
用布局就是你在布局里做好图框,按纸的大小1:1做,设定好打印机。然后把在模型中画好的图装到布局里的图框里,点击比例进行缩放使图完全显示,再用这个比例标尺寸得出的就是标准图纸了。模型打印个人感觉不怎么标准。

网友B:
从不用布局。
用CAXA,一个文件就是一张图纸,至简。

网友(点评):
嗯,占用空间小,发现错误改动方便,我CAD也是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不用布局。
用CAXA,一个文件就是一张图纸,至简。

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