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外壳倾斜面处的固定柱和浅槽水平好还是垂直好?

楼主(2015-09-22):
有个设备的塑料外壳,如图所示。倾斜处的外部有一个面膜开关,内部有一个电路板。电路板、倾斜部分和面膜开关平行,和竖直平面有一个夹角。
浅槽以及固定电路板的柱子和外壳面垂直,装配好,如上图所示。
可有人说,这样注塑开模太复杂了。他要求浅槽以及柱子不要和倾斜的外壳面垂直,而是水平,如下图所示,整个外壳只需在水平方向出模就可以了,模具更简单。

不知道业内都是怎么做的?做模具的社友应该能看到更多的实例。
谢谢!

楼主:
薄膜开关是类似这样的。

网友A:
下面这种,模具简单,费用低。

网友:
垂直的好

网友B:
下图的矩形截面改为梯形面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种,模具简单,费用低。

其实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倾斜程度是有关的。
不知业内做法把倾斜限制在多大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的矩形截面改为梯形面不是更好吗

下图的外框目前是直角梯形。
我猜你的意思可能是说改成等腰梯形,右侧改成八字开口。只是,结构上不允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图的外框目前是直角梯形。
我猜你的意思可能是说改成等腰梯形,右侧改成八字开口。只是,结构上不允许 ...

是固定螺丝的柱子截面由正方形改为梯形,把第一张图和第2张图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固定螺丝的柱子截面由正方形改为梯形,把第一张图和第2张图叠加

柱子是空心的,用来拧自攻螺钉。
只要是水平出模,柱子中间的孔和电路板就是不垂直的。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柱子是空心的,用来拧自攻螺钉。
只要是水平出模,柱子中间的孔和电路板就是不垂直的。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

你的柱子应该是空心圆柱吧。

我的建议是,
1)水平出模,
2)柱子平面平行于斜面,
3)中心孔水平,
4)PCB在螺丝安装的时候,定做斜面垫片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柱子应该是空心圆柱吧。

我的建议是,

这个我也想到了。
就是又多了个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想到了。
就是又多了个零件。

这么多按键,搞什么机械?

网友(点评):
举个例子而已。

网友(点评):
浪费我表情,哈哈

网友:
产品拆分有问题,第一种换种拆法,或都多拆一个产品出来就解决了。
第二种模具是好开了,生产及组装问题会很多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

网友D:
这样拆开,模具就好出模了。见图
楼主第二种一体式结构复杂模具成本高,塑件外观问题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拆开,模具就好出模了。见图
楼主第二种一体式结构复杂模具成本高,塑件外观问题多

@andyany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dyany

看到了。也有人这样建议。但实际上没人这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也有人这样建议。但实际上没人这么做。

在成本,装配,技术三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关注!节日快乐!

网友(点评):
你是大侠,节日同乐!

网友:
塑料制品的设计必须考虑
1:产品的使用功能
2:产品的外观设计
3产品能否满足模具要求即产品能否加工出来
4:产品的工艺性,经济性是否满足客观,即市场需求。

网友(2019-08-26):
垂直,无法出模的三角区域填充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