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机带动分度器好一些?

楼主(2015-09-22):
请教各位大神,用什么电机带动分度器好一些

网友A:
这位大仙,什么类型的分度器,速度,精度,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能不能多说几句?

网友B:
窃以为普通电机带抱闸+接近开关即可。

网友C:
速度,精度,要达到什么样的要

网友D:
楼上都还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要好一些。速度,精度等等都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仙,什么类型的分度器,速度,精度,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能不能多说几句?

假设工作台回转半径400,误差正负0.1,8个工位,分度时间0.5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还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要好一些。速度,精度等等都要好一些。

假设工作台回转半径200,误差正负0.05,4个工位,分度时间0.5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精度,要达到什么样的要

假设工作台回转半径300,误差正负0.1,6个工位,分度时间0.5s

网友:
用步进电机。

网友E:
当然是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伺服电机

用伺服电机还配分度器,是不是多余了,伺服电机本身就能精确定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窃以为普通电机带抱闸+接近开关即可。

与逍遥兄讨论。
频繁启停,奈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