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圈和轴承座问题

楼主(2015-09-22):
求教,问题起因:有一老师傅搞了十几年维修,我们项目开发他装配。其中在曲拐轴承与轴承座的配合装配时,他说:这种配合选用的不很好,国外的轴承外圈和轴承座配合都特别合适,抹点油认准之后发点肉给一点劲就进去了,哈尔滨轴承装配时就比较紧。我们这两个项目都是他装配,都没达到他说的要求。这两个项目的设计工程师资历也很老,一个已经退休被反聘回来,一个已经干了二十年了吧。
我想求教,一般这里选用什么样的配合?具体配合公差。

网友:
这种配合是要看具体使用工况的吧。不是说容易装就一定合适。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轴承样本上也有

网友A:
根据实际使用要求;一般我设计都是2到5道的间隙,好安装;比较重要的采用间隙配合,用液氮冷却轴后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使用要求;一般我设计都是2到5道的间隙,好安装;比较重要的采用间隙配合,用液氮冷却轴后套装。

轴承外圈多大?2到5道会不会间隙太大,造成外圈跟着转?

网友B:
“曲拐轴承” 是什么轴承?

网友C:
过渡配合。

网友(点评):
你确定用过渡配合?

网友D:
我们问过NSK的人,他们简要说了下,如果是轴转,那么轴和轴承内圈要抱紧,如果是外圈转,那么外圈和孔就要抱紧;
那么就要过盈配合,至少2到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问过NSK的人,他们简要说了下,如果是轴转,那么轴和轴承内圈要抱紧,如果是外圈转,那么外圈和孔就要抱 ...

曲轴旋转,内圈和曲轴过盈是肯定的。关键是外圈和轴承座的配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拐轴承” 是什么轴承?

曲拐就是曲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渡配合。

怎么个过渡配合?若实际情况出来是过盈,应该就不会是老师傅说的那种装配感觉了吧。

网友(点评):
谢谢,是间隙配合。

网友E:
工业减速机轴和轴承内孔配合,轴给m6,轴承座和轴承外圈配合,轴承座给H7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业减速机轴和轴承内孔配合,轴给m6,轴承座和轴承外圈配合,轴承座给H7

工业减速机类型很多,尺寸有大有小;配合要根据载荷性质、大小及轴承尺寸等因素选择,不可能一种配合就适用所有机型。

网友F:
楼主;装配老师傅说的是小间隙配合;座孔H7;轴承外圈h6;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装配老师傅说的是小间隙配合;座孔H7;轴承外圈h6;

"轴承外圈h6"
不对,轴承有自己的公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