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零件加工一个多少钱?

楼主(2015-09-22):
如图,标准型直齿轮,外带法兰,法兰上还均布8个带沉孔的通孔,内表面还有6个半圆切口,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加工一个多少钱?要求低的话能便宜多少?

网友:
具体看图纸?光看图片很难估计,材料,尺寸精度都没有

网友(点评):
就是按你的最低标准去估算下价钱?我现在只要保证机构能运转起来就行

网友A:
按i齿圆80的外径算:稍微修配就可以能用的,普通车床精度:材料:45 齿面淬火 价格:320元/件 精加工就不好说了,我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i齿圆80的外径算:稍微修配就可以能用的,普通车床精度:材料:45 齿面淬火 价格:320元/件 精加工就不好 ...

齿圆也可以估啊,真神人也,那顺便齿宽,孔大小,零件总长都估一下

网友:
LZ要做什么东东?为何一定要一体化成型?可以考虑镶嵌

网友(点评):
那8个法兰孔和另外一个零件上的8个要保证同轴度,而且反复正反转的同时还有轴向运动,会有弯扭变形,不一体化成型的话,弯扭变形会很大,无法保证行星丝杆运动的精度。

网友:
这没大小  长度 等尺寸  怎么估啊  这个问题搞的我都郁闷了

网友(点评):
3楼估的尺寸差不了多少

网友:
除非你尺寸,壁厚无法满足,8个沉头孔,外圆柱面都可以中心孔为参考,同轴度可以保证的。

网友(点评):
滚柱工作时与内螺纹丝杆的接触面积是变化的,在远端时,切向受力点接近顶部的8个孔而远离底部的8个孔,虽然长径比保证了弯扭不会很大,但这是精密件,能减少弯扭又不多花钱的情况下,干嘛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圆也可以估啊,真神人也,那顺便齿宽,孔大小,零件总长都估一下

关键是公差怎么估啊!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DN80的下法兰。如果不做齿的话成品一般需要100一个,你这个加上齿还要洗槽不太建议做成一体的。因为做成一体的需要考虑受力,进而对材料选择要求很高。此外没有告诉精度,这个也是价格的关键。如果非要做的比较好的话我感觉500一个下不来

网友:
啥东西都没有 就报价
还精度高
啥叫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i齿圆80的外径算:稍微修配就可以能用的,普通车床精度:材料:45 齿面淬火 价格:320元/件 精加工就不好 ...

真逗!

网友:
你这个东西涵盖的面太广了,齿轮+管道+法兰。各种部分要求的材料性能都不一样。硬要把这些东西集成到同一工件上,肯定就把成本提高了。你还不如考虑把这个零件分开加工或者采购,再装配起来。齿轮是齿轮的材料,管道式管道的材料,法兰是法兰的材料。想办法提高装配精度和调整余量才是正途。
否则你是要用造齿轮的硬料来做管道和法兰呢?还是说要把法兰和管道的材料用热处理的方法得到齿面的硬度?
像你这样的零件,如果你直接用棒料来做的话,要车掉的部分很多。如果你要铸造毛胚或者锻造毛胚的话也是比较麻烦。
分开做再装配似乎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点评):
齿轮部分可以分开做,但是分开做的话,内壁上的那6个半圆切口就得有同轴度要求,我想知道的就是和在一起做比分开做能贵多少钱~,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还是加工成整体的好,齿轮内壁还要安装轴承,而且只能是在齿轮端安装。齿轮对管道还有拉应力要求,管道部分既不能很厚,也不能加法兰,6mm的厚壁上轴向径向攻螺纹都不可靠,在综合同轴度,整体比分体好。

网友:
尺寸看一下呗

网友:
具体报价还要看工程图

网友(点评):
楼主的设计还没有到那一步。

网友:
对楼主的设计只好叹气。
坐在书斋里,基本知识缺乏却想一步登天,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圆也可以估啊,真神人也,那顺便齿宽,孔大小,零件总长都估一下

不敢说公差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