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梯形螺纹

楼主(2015-09-22):
如图,内表面攻梯形螺纹,多少钱?如果是内表面改为加工成齿轮,容易做吗?价钱能贵多少?

网友A:
貌似没有梯形螺纹的丝锥,只能是车出来的。如果是直齿圆柱齿轮,可以用插齿的方法做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的是那个加工便宜?

网友(点评):
小尺寸的还是有丝锥的。

网友B:
你说的内齿轮是要插齿吧?花键?

网友:
显然内Tr好过插齿。lz什么尺寸?

网友:
价格和你的材料、尺寸、结构、数量有关。单纯比较这两种方法的话,tr还是能便宜不少的

网友(点评):
外径130,内径118,材料合金钢,不锈钢,或者塑料、聚氨酯,标准的梯形螺纹,数量1个,我想知道的便宜多少,我看能不能接受~

网友:
尺寸多大,都不晓得,不太好评估价格,这个一般加工都不贵

网友:
如果是合金钢和不锈钢,那价格就贵多了。只算材料费就得小100,梯形螺纹有专门的成型刀,不锈钢的加工费很贵,不好加工。如果你只是做一个实验件的话,算下来得200到300之间。如果你对受力或者磨损要求不高,可以用改良过的尼龙材料试试。之前做过类似的,在1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梯形螺纹的丝锥,只能是车出来的。如果是直齿圆柱齿轮,可以用插齿的方法做

有T行 丝锥的

网友:
其他公差尺寸 光洁度 长短也的有吧 至少 多大的T型扣呢

网友:
没看到过内的梯形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内齿轮是要插齿吧?花键?

渐开线花键

网友:
过来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