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设计中复杂的计算

楼主(2015-09-22):
        在非标设计过程中,往往涉及到大量的标准件选型工作。比如同步带轮、滚珠丝杠、链轮链条、齿轮等等。随便哪一个零件的选型计算,如果展开来做,都是非常复杂的,有兴趣的社友可以去参照相关的机械设计手册或者米思米技术参考。
        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设计周期的限制,往往很难展开进行复杂的计算,大多数人是凭经验甚至是直觉来选型。那么有没有可能编写一个傻瓜式的选型步骤,化繁为简,不一定十分严谨,但相比经验和直觉却要可靠许多,最重要的是,能节省大量的时间。
        希望论坛里的高手能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抢个沙发,坐等!!!

网友:
可不,做的多了你就成傻瓜了

网友:
这个限制条件太多了,恐怕是一个巨型工程哦,先不提必要的功率,结构.就是要求也是五花八门的,侧重点不同,还有受场地,环境等的限制,这要对这行当有多见多识广才能有点成就啊

网友(点评):
我也在想,即便编出来了,也可能会因为其不严谨性而被口水淹死

网友(点评):
不严谨可以一代一代改进,但是这个不说完美吧,就是30%的完美,估计这个计算软件都的几百上千个G

网友:
其实,人脑就是一台最强大的计算机,当你的要求出来后,一般框架就出来了,剩下的就是要求细算,就要借助公式等了,当然,要是电视里那种"终结者"要是能出现的话,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A:
给你一个偷懒的方法;把你的使用条件告诉厂家,让他给你选型;但是你最后啥也不会

网友(点评):
不要迷信厂家,厂家也是凭经验的。

网友(点评):
厂家的经验,加上你的经验都觉得ok,那基本就靠谱了嘛。不信,你问问我这个做直线模组的厂家

网友:
凭经验算的是不是开始是计算,做的多了,算的多了,以后碰到类似的,要求不高的,就可以凭以前的经验选了?不过要有这个积累的过程

网友(点评):
实际的情况是,高手凭经验,新手靠直觉(就是靠蒙)

网友:
做过一遍自然就熟稔好多,对于重要零部件不做选型计算,也要做一下力学校核

网友:
看了 以上网友留言  真是 异常担忧啊。 话说你们都是这么搞自动化的啊

网友:
这个很早在上学的时候就想过了,当时还想和老师一起搞这个,结果被老师一口回绝了,老实说根本不可能的事,工程量太大。但是像个别的小型计算还是可以的。比如弹簧的、齿轮的一些基本选型,这种软件网上也是有的,不过都不怎么好用。还是不要偷懒了,多翻翻机械手册再加上经验你会越来越厉害的

网友:
大侠,你肯出钱吗?
做这个花的精力比机械设计还要大。

网友:
我到时有个想法  做个大的数据库,通过单位换算原则来进行推导  比如 V=S/t    速度单位m/s   距离单位m   时间单位s秒  但是有个问题是   如何区分公式中字母和单位中字母(单位中加定义么?) 如此建立的一个大的库文件 只要讲相关条件单位输入,让软件通过写好的公式自动推导出还需要的参数后结果

网友:
其实这个是可以做的,只要不是复杂的结构优化设计,多变量求解,就不需要编程软件,Excel完全能搞定。不要小看Excel只是做做图表,其实这只是它很小一部分功能而已,其强大的函数功能可以涵盖所有的机械设计所用到的公式,甚至可以用条件函数来判断结果是否符合要求,也就是相当于校核计算。你还可以建立图表查询功能,将机械设计手册(PDF版)上的一些图表截图的方式复制到计算表格中,然后在某个单元格建立超链接,只要鼠标点击这个表格,就会自动跳转到放置图片的位置,方便查询。需要做的就是根据机械设计手册或者一些供应商的选型样本上的计算步骤整合的电子表格中。一旦做成了,你只需要输入技术参数,计算机就会自动判断结果是否满足要求。方便快捷。我现在正在尝试把圆柱渐开线齿轮传动设计计算、同步带传动计算、滚子链传动计算、普通梯形丝杆传动设计计算、滚珠丝杆选型计算、直线导辊选型计算、轴承选型计算、电机选型计算、平皮带传动计算、装配尺寸链的设计计算整合到电子表格中。

网友(点评):
你的思路是做成软件辅助系统,把复杂重复的计算交给计算机来处理。也是个很好的思路,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自己做的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操作的问题被提出来,只能说是缺乏细致观察和思考。
想省事,最终就省不了事。
那些个选型计算,仔细 ...

        因为懒得走路,人发明了汽车;懒得洗衣服,于是有了洗衣机;懒得做重复性的计算工作,于是有了计算机;懒得做重复性的生产劳动,于是才有了自动化的设备。以软件行业为例,从前设计程序的人需要用机器语言,后来有了高级语言,后来有了模块化的变成工具,也许将来,连编程本身都能够由机器来完成,底层的东西总有人在研究,只是社会协作方式改变了,从事顶层应用的人可以更加关注实际应用需求,更高效的完成设计工作。
       再回到机械设计行业来,在没有各种机械标准件、没有气缸、没有液压缸、没有PLC、没有单片机的时代,机械工程师是怎么做设计的,极其复杂的精密仪表,甚至自动机器人,在那个时代都有人能设计出来,机构之巧妙让人叹为观止,但也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找不到这么优秀的机械师了,但是一个普通的机械工程师使用最普通的标准件就能完成同样的功能,这个就是时代的进步。
      再回到我的问题上来,愿意老老实实一步一步计算的仍然可以继续保留你的习惯,如同CAD普及以后,仍然有人认为机械设计图应该手绘一样,但技术的发展是没法阻挡的。希望将来,机械设计,不再高深晦涩,而是简单得如同积木玩具一般!

网友(点评):
哈哈,你所说的与你所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再者,怎么处理工程计算,你完全没见识过;没耍过单行和PDA,所谓的“一步一步老老实实的去算”,是你臆想出来的。也就在中国,关键的东西可以糊弄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操作的问题被提出来,只能说是缺乏细致观察和思考。
想省事,最终就省不了事。
那些个选型计算,仔细 ...

精辟。靠自己,永远不会错吗

网友:
还是靠个人多接触,这么大的工程就是有你不看也找不到,机械手册里都有你能快速找到吗

网友:
上面各位分析很全面,只是站在角度不一样。

网友:
坐等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2019-01-10):
坐等大师解答

网友:
这个靠积累的

网友(2022-12-19):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偷懒的方法;把你的使用条件告诉厂家,让他给你选型;但是你最后啥也不会

尤其是做环保除尘的,上来就6000风量,3000,5000风量,md我实际用到24000风量!听他们的,你不懂的话死翘翘,当然他们用心的话,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是啊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好多知识要恶补

网友:
实际上周期这么紧,只能大概估,做不到每个件都去校核的

网友:
网上流传有"非标设计最强自动计算.V17SP8"
能解决90%的非标设计计算

网友:
一劳永逸傻瓜式的工具无,但很多小工具还是有的,网上也能搜到,一些米思米之类的大供应商也提供一些.

网友:
算个T型丝杆输入扭矩和输出推力先练练手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先占个坑吧

网友:
我一般是利用excel做个表格计算,如果没有就上网找资料,花点时间做个表格计算,这样下次再遇到同类计算就可以快很多

网友:
耐心点,慢慢学吧,学无止尽的。

网友C:
计算公式上传了,自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公式上传了,自取

比较齐全的机械设计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