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内孔怎样加工内螺纹?求大神

楼主(2015-09-22):
梯形的内孔,怎样车内螺纹?求大神

楼主:
内孔尺寸:小径18 大径22

网友A:
帮顶,我也要干内Tr。

网友:
干梯形螺纹倒是简单。楼主是要在梯形孔内车螺纹,这个有难度。再者就算做出了螺纹,怎么旋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也要干内Tr。

你也要车内螺纹

网友B:
这表达能力,估计就是车个锥螺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达能力,估计就是车个锥螺纹吧。

圆锥螺纹不都三角么?很奇怪

网友(点评):
他说梯形内孔,估计就是说的锥孔的意思吧。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建议LZ改标题吧,改成圆锥螺纹

网友:
锥孔螺纹,如钻杆。

网友C:
这也要求助?我捡分走人

网友(2016-01-31):
引用 网友C:
这也要求助?我捡分走人

数控车上面如何通过程序控制来解决变速 粗(高速)精车(低速)大螺距螺纹不乱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