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选择,怎么确定需要多大的减速比

楼主(2015-09-22):
现在要用普通异步电机带动滚筒转动  靠链条   电机已经知道,怎么确定需要多大的减速比?算扭矩还是惯量

网友A:
很好奇电机是怎么先就确定了的。

网友(点评):
他不是第一这个干的,也绝对不会是你遇见的最后一个上来先确定出电机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电机是怎么先就确定了的。

抄别人的啊

网友(点评):
那就继续抄别人的就行,不用问如何确定减速比了。拿来一抄,OK

网友(点评):
这答复爽!减速比也可以抄啊

网友(点评):
是啊,为啥还要问啊,电机都抄了你干嘛不全抄啊? 如果传动系统有改动,那电机又怎么可能已经确定了捏? 感觉叼叼的!

网友:
减速比要根据转矩来确定。
看样子好像是滚筒输送线,如果是的话,把自己的物料重量乘以输送速度,看是别人的几倍,那么电机相应增大几倍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抄别人的啊

露出来的  可以抄   看不见就没办法了

网友B:
惯量扭矩都要匹配吧!正常情况下,是先设计出结构的(运行速度人为给定),整个结构需要多大扭矩能带动,这个是可以通过力学计算。整个结构的转动惯量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知道结构需要的扭矩,惯量后,就可以初步选型了(可以根据扭矩校核惯量,也可以根据惯量校核扭矩,本人偏向前者)选出符合扭矩的电机跟减速机(考虑电机、减速机、联轴器、齿轮、丝杠等连接部分的传动效率),这个时候,再返回头验算惯量匹配,惯量跟减速比的平方成比例,在这个循环中间还是有点小窍门,多做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我可以算,遇到选型问题可以找我q23511065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量扭矩都要匹配吧!正常情况下,是先设计出结构的(运行速度人为给定),整个结构需要多大扭矩能带动,这 ...

受力几乎不计   自身能转起来就行  是算加速阶段惯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力几乎不计   自身能转起来就行  是算加速阶段惯量吧?

不管什么圆形还是其他形状的东西,你要想多少秒内加速到多少转(角加速度),扭矩肯定要够吧!至于你说的什么“加速阶段惯量”没懂,惯量是一个物体的固有属性,跟形状,材料有关,类似于直线运动的惯性。建议楼主去看看惯量的定义,当然,也有肯能是我自己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圆形还是其他形状的东西,你要想多少秒内加速到多少转(角加速度),扭矩肯定要够吧!至于你说的 ...

就是加速阶段   本身的扭矩        圆盘本身不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加速阶段   本身的扭矩        圆盘本身不受力

角加速度最终转换成啥??是惯量计算公式里面有角加速度还是扭矩里面有??

网友C:
你回去先好好研究一番  再来问吧,我最近刚明白这道理
一上来就问,你问一句,别人说一句,你确信你能明白

网友:
看要承載的重量跟速度而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惯量扭矩都要匹配吧!正常情况下,是先设计出结构的(运行速度人为给定),整个结构需要多大扭矩能带动,这 ...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才要算惯量,普通电机没有这个技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回去先好好研究一番  再来问吧,我最近刚明白这道理
一上来就问,你问一句,别人说一句,你确信你能明白

说得都明白  现在纠结的问题是  扭矩那块   T=Jα   惯量好算   角加速度跟启动时间有关     现在郁闷的是  如果我对启动时间没要求    不是选多小的减速器都没问题吗    PS:滚筒本身不受力   只是让它转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惯量扭矩都要匹配吧!正常情况下,是先设计出结构的(运行速度人为给定),整个结构需要多大扭矩能带动,这 ...

有收徒弟的吗?学习惯量扭矩的计算。谢谢!

网友(点评):
收徒不敢,大家可以交流交流,这种东西其实很简单的,只是不知道罢了,点破了其实就是几个公式,然后进入死循环类似于“牛顿迭代”一样,耐着性子多算算就能对电机减速机最优化选择(可能有软件能进行最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