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看看这个毛巾,能不能使用自动化机器折叠?

楼主(2015-09-22):
摊开尺寸是38*28cm

第一步,把两个底角对称折起

第二步,按长度的大约三分之一对折毛巾

最终形状如图。

要求:(送料部分暂时不考虑)
一、不但可以折叠单条毛巾,也要折叠最多3条毛巾;

二、全过程时间不超过5秒;

三、机构运行稳定可靠,维护(调节)间隔不低于2万次动作。

请有兴趣做的朋友联系sszhangyan@qq.com,若合适,将按交付的实物机器支付酬劳。

网友A:
社区不是有纸叠飞机视频吗?用这个方式一样也搞定!

网友(点评):
毛巾运动方向呢?软的

网友(点评):
有点区别,纸折了之后又一定“刚性”

网友(点评):
叠纸的机器跟叠布料是不同的

网友B:
我想可以实现,但是想不出能够5秒实现的方法

网友:
非常简单的了。

网友C:
钢条压住边角,风吹卷边,钢条撤回,预设的翻转机构二次折叠,预设的第二个翻转机构三次折叠,bin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以实现,但是想不出能够5秒实现的方法

一套动作5秒完成估计很难,但是换种思维方式,同时做4块毛巾,20秒钟完成,是不是也算是5秒1块毛巾?不知道这种想法行不行

网友:
看回复,有学习了!

网友:
请问你上毛巾和下毛巾是由什么来操作????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暂时不考虑,打算先解决折叠这个最难的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社区不是有纸叠飞机视频吗?用这个方式一样也搞定!

毛巾是软的,而且很多时候需要3张毛巾叠起来再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条压住边角,风吹卷边,钢条撤回,预设的翻转机构二次折叠,预设的第二个翻转机构三次折叠,bingo。

风吹卷边这个动作,可靠度如何?三条毛巾叠一起的时候,它会不会偏移?或者又返回原形?  翻转机构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吹卷边这个动作,可靠度如何?三条毛巾叠一起的时候,它会不会偏移?或者又返回原形?  翻转机构具体怎 ...

风吹的这个方案,需要增加一个摩擦轮,这样可能复杂了。还是直接用反转机构,网状,返回的时候不会产生真空导致毛巾粘在机构上而带回来了。

网友:
淘宝上面有“叠衣服板”卖,看到楼主标题第一印象就想到那玩意。

网友:
楼主可以参照塑料袋折叠机原理设计

网友(点评):
塑料袋折叠机?可否提供相关信息?

网友(点评):
外资的设备当时没让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