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自定义链接到电脑系统属性

楼主(2015-09-22):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怎么自定义能链接到电脑系统属性中的“计算机描述”?

网友A:
设置不了,楼主的需求已够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了,楼主的需求已够奇葩。

那他是怎么能个自动链接到电脑的时间的。

网友B:
现有的设置是不行的,楼主想这样设置有什么考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有的设置是不行的,楼主想这样设置有什么考虑呢?

主要是我们公司要求谁打印的图纸,就在图纸上连同打印者的名字一同显示,所以才想到这个方法,正如电脑里头的时间实时更新一样,不需要人再去修改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们公司要求谁打印的图纸,就在图纸上连同打印者的名字一同显示,所以才想到这个方法,正如电脑里 ...

这样的话 加到模板里就行了,不需要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 加到模板里就行了,不需要链接呢

模板需要人工改,要的效果就是自动识别电脑信息,自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