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越离合器

楼主(2015-09-22):
偶然看到写超越离合器的文章,说是可以运用到滚珠丝杠的自锁上,于是乎百度一晚上,可被绕的云里雾里,还是不太懂:它的原理究竟怎样,还有是如何实现在丝杆上自锁的,各位是否有它的使用经验?感觉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东西,以后说不定哪就用到了,求各位侠指点,谢谢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继续坚持以求阶段性胜利

网友:
好像是逆止器,不是超越离合器吧~

网友A:
你理解成单向轴承就可以了嘛。

网友(点评):
就是单向轴承,另外一个名字

网友B:
楔块超越离合器用异形楔块代替滚柱作为楔紧件,是用楔块和内、外滚道组成摩擦副的一种离合器。当内环、外环与楔块间无相对运动,转向相同,转速相等,才能传递转矩,否则均为相对滑动,这种不传递转矩的滑动状态称为超越。
推荐个百度文库文章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OeclkuBUeZWhVQcKweu9S86O1yPoyui_kfXUWHBo-VmDV6nXf8QNrBRWsGE119FyAPBVi02vVheVoQ1jXIrYYaVb5M_spW1LHoyZdUTG_y
上面说的还是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成单向轴承就可以了嘛。

恩,感觉有点像棘轮,但是不理解是如何使丝杆自锁的

网友(点评):
就是内圈跟丝杆连在一起 外圈跟摩擦片连在一起 丝杆上升时 就当轴承用 停止时,在自重作用下 丝杆带动外圈转动,外圈被摩擦片紧紧抱住,就自锁了,下降时,电机克服摩擦片的摩擦力,向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楔块超越离合器用异形楔块代替滚柱作为楔紧件,是用楔块和内、外滚道组成摩擦副的一种离合器。当内环、外环 ...

恩,看了,字面意思能理解,但是细想就觉得不理解,内外环无相对运动的话就意味着,主动件已经把扭矩传给从动件了,就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内外环来传递扭矩了

网友(2015-11-14):
单向轴承和自行车飞轮类似。但一般我们说的丝杠的自锁是指螺母不能反过来驱动螺杆转动,应该不是一回事。

网友(点评):
但,双向超越离合器确实能够实现你说的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