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号钢,内孔280,长度500,镗内孔震刀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23):
震刀

网友:
工件大小?形状?镗床?车床?什么刀杆?什么样的刀?怎么装夹的?

网友:
上图才能更清楚的反映问题

网友:
刀低一点

网友:
把中拖板调紧点再试试。

网友:
震刀的主要原因是刚性不足,从这方面找原因吧。主轴或刀杆是否太长,零件是否太薄,刀用的是否合理。

网友:
500长度上珩磨去

要不就土豪一点,买进口的防震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