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加工一个产品要求平面度是0.1,如何达到?

楼主(2015-09-23):
各位大侠好:我公司加工一个产品要求平面度是0.1,请教如何达到。主要是背面不规则没有平面做基础,想买一个能平面研磨的设备。

网友:
化学机械抛光设备,可以看下

网友A:
就是平面研磨机就可以了0.1很容易保证

网友:
先上图,再说问题。0.1mm的平面度,如果是小件,根本不是问题。如果背面不规则,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工艺台阶,加工好你所要的平面后,再去掉工艺台阶。

网友:
主要取决余你工件的大小,越大越难控制,越薄越不好控制

网友:
主要看零件大小尺寸,材料等才好确定

网友:
怎么现在的人求助像老板下命令似得,丢下一个笼统的问题啥也没说清楚就要求别人出解决办法。0.1平面度,你的产品是1平方纳米还是1平方公里?材料是黄金还是abs?批量多少?

网友:
还是罗嗦一句吧,问问题也要把问题解释清楚。最基本的,多大的面要求0.1的平面度?如果你的面不是超级大,精铣基本就能保证。

网友:
这个怎么给你回答,我可以说可以保证或者不可以保证,很容易达到,或者不容易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平面研磨机就可以了0.1很容易保证

请问,那有抛光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