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型模脱料改进,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啦!

楼主(2015-09-23):
这是加工零件
这是模具

原来压型完成后,工件会往里收,随着上模一起退出,模具用了一年后,下模两边镶块可能有磨损,开档变大,压型完成后,工件卡在下模,需要人工很费力的拔出,脱模麻烦,那么问题来了,现在想加一个脱料装置,请各位大神指点有什么简单又好用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A:
下模加个弹簧顶出退料,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模加个弹簧顶出退料,可否?

加弹簧不好加了,工件下面那块垫块是40Cr,热处理过,再加工很难,希望可以弄个简单的脱模装置

网友:
修模最简单吧

加个装置多麻烦

网友B:
板多厚,
这种重新做也不要多少钱的,一二千吧
重新设计一下吧,

网友:
下模线切割割一个槽位,再配一个垫板,垫板压形后一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多厚,
这种重新做也不要多少钱的,一二千吧
重新设计一下吧,

操作工提出的做改善,重新设计还要领导批准,弄不好要被领导批评,国企,你懂得

网友C:
你可以在两个镶块与固定板之间垫几十丝厚的垫片,制造一个小的拔模角度吗?
还有镶块是啥子材料的,如果十分毛糙,去抛光吧

网友:
在侧边加个大气缸,把工件顶出来

网友:
下模修光,或在下模上刷点油。

网友:
修模最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两个镶块与固定板之间垫几十丝厚的垫片,制造一个小的拔模角度吗?
还有镶块是啥子材料的,如果十 ...

加垫片是最直接的,这个做最后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两个镶块与固定板之间垫几十丝厚的垫片,制造一个小的拔模角度吗?
还有镶块是啥子材料的,如果十 ...

40Cr,已抛光,并热处理

网友(2015-11-08):
镶块磨一下,加垫片。涂点油,不行,就用大起子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