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动化的设备可以满足变压器的生产工艺?

楼主(2015-09-23):
不知有没有从事变压器生产相关工作的呢?我们公司的变压器制作基本是手工,半自动操作,有没有自动化的设备可以满足变压器的生产工艺。恭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看准备花多少钱

网友:
这个可以的啊,只要产品型号单一,量大,能投钱就行了,想做的话可以QQ联系2641188903

网友:
多大变压器?

网友(2015-11-10):
这个很难,我厂绕线叠片全都是手工,据说abb绕线是机器绕,也没亲眼见过。

网友:
有没有图片的啊,多大的变压器,这个现在做成半自动的应该不是什么难解决的问题了

网友(2020-10-15):
型号太复杂,需要高端智能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