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得用什么样的铣刀能一次成型呢?

楼主(2015-09-23):
此件是铸件,虚线是未加工前的拔模斜度,因为要求里当尺寸是200x65,我就用普通立铣上的棒铣刀加工了,然后出现了错台的现象,底部与R角位置出现了台阶。
我想底部与R角位置不出现台阶,而是随型下去,有一定斜度就可以,应该同什么样子的铣刀呢?

网友:
用圆锥铣刀,角度按照铸造拔模角选。加工后打磨接刀面。
只要加工就有台阶,只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
用圆鼻刀走出来

网友:
自制一把成形铣刀。

楼主:
圆鼻刀或是圆锥铣刀都是一次成型加工出侧面和台阶吗?

网友:
加倒角应该可以

网友:
用倒角刀接刀,想一次加工出来,自己把铣刀底刃磨成斜角的。

网友A:
圆鼻刀清根吧,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鼻刀清根吧,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

能给我发个样子图片吗?还有你家的型号和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加我QQ382250157聊吧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鼻刀或是圆锥铣刀都是一次成型加工出侧面和台阶吗?

按你意思可能需要用成型刀,R角接台阶

要不然就分部加工用不同的刀,还是不是太清楚你要达到怎样的效果,

方便的话加我好友帮你详细分析下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给我发个样子图片吗?还有你家的型号和联系方式。

我加你了,咱们QQ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