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电磁离合器摩擦片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15-09-23):
精密设备中用到一种微型电磁离合器0.5N.M,常规的离合器摩擦片他们通常在铁框架里镶摩擦材料,我们购买的微型离合器貌似就在铁片上喷涂或镀上了一层材料,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材料,用什么工艺弄上去的?求指教!

网友:
上图片吧,起码什么颜色的表面处理要知道

网友A:
还是来个图片吧,保证清晰度

俺对这些设备的结构件没那么熟悉的,看到图才能大概猜测是用的什么工艺

最好能说明一下使用的条件参数环境等等,能辅助更好的判断

楼主:
各位高手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来个图片吧,保证清晰度

俺对这些设备的结构件没那么熟悉的,看到图才能大概猜测是用的什么工艺

图片已上传,请版主指点!处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增加摩擦系数

网友A:
可以描述一下这个用途吗?

材质是什么?
经过这个处理之后,表面是变硬了?还是耐磨了?表面涂层的大概厚度

这个样子真的不好判断,像镀锌又不像?如果是喷特氟龙等等涂料,又不会有这种雾蒙蒙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描述一下这个用途吗?

材质是什么?

这是一个微型电磁离合器的摩擦片,电磁离合通电,这个摩擦片与另外一边吸合传递扭矩,材质是普通碳钢,这层材料的目的应该是增加耐磨性和增加摩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描述一下这个用途吗?

材质是什么?

厚度最多十来丝,表面处理后应该磨过的

网友A:
表面处理10来丝?那还真的不好判断了

因为100微米的膜厚,只有喷涂或者热喷涂工艺好做到这个膜厚了

看不到具体的产品,真的判断不出来,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处理10来丝?那还真的不好判断了

因为100微米的膜厚,只有喷涂或者热喷涂工艺好做到这个膜厚了

没事,凭图片确实比较难以判断,谢谢版主!

网友(2016-10-23):
我们的都是摩擦面是把摩擦材料镶嵌进去,,,这种靠表面处理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