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在高速旋转机上转转产生震动怎样解决

楼主(2015-09-23):
就图片中 这是线缠绕机 机器是马达带动光轴同步轮转动 两端线勾都是中心位置的 问题就是转动下钢线震动的厉害 无法把铜线均匀缠绕上去 请各位大师指点 谢谢

网友:
要加辅助支撑解决吧,坐等高手

楼主:
就是 一点头绪都没

网友:
没飞出来把人脖子勒了?
又打水漂了

网友A:
是吉他弦

网友B:
这样设计,跳动是必然的,可以考虑加辅助装置,装置可以是与铜线一起移动的,也可以是固定的,再多想想吧!

网友C:
大侠是在弹钢琴吗?,咋个缠绕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计,跳动是必然的,可以考虑加辅助装置,装置可以是与铜线一起移动的,也可以是固定的,再多想想吧!

谢谢你的关注 要怎样加辅助装置好呢 我是带个真皮手指套压着钢线移动 但主要震动的厉害 手还是很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吉他弦

这位大师 有办法帮忙解决问题吧

网友:
做一个辅助支撑吧,这样很好  要不然缩短两轴间的距离。。。。。。。都可以避免回转体跳动。。。。。

网友:
简单的办法是降低转速,附带问题是效率低
想要效率高就要死脑细胞了

网友:
他弦制作过程

去看看是怎样玩滴

网友(点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_P_c5yGoBw/

网友(点评):
百度搜索“吉他弦怎样制造”有好多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是在弹钢琴吗?,咋个缠绕不明白?

同没看明白这俩线怎么缠~

楼主:
真没人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D:
做个结构代替你的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结构代替你的手指

就是带上指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带上指套吗

做个刚性或柔性的结构和钢丝的中间接触,以起到消除震动的作用,至于是刚性还是柔性的结构,就看你怎么设计了,但是一定要做成易损件,容易替换的,这个件很快会被磨损。

网友:
如果单纯是线颤可以增加支撑轮;
如果是机架震颤那就需要增加机架的刚度和静强度;
如果属于传动的轴、轮等产生,需要轴增加浮动支撑或改善轮的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