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钢上肿么用酸腐蚀方法刻字啊求助

楼主(2015-09-23):
RT  现在要在一个逆时针旋转的运动件上 刻出一个箭头来表示旋转方向 材料是35CrMo   领导说要用酸腐蚀的方法  但是想问下这个怎么在图上和技术要求里注明呢?   就是说尽量在图纸上把要求表达清楚 该肿么弄啊.....

网友:
就是蚀刻技术,我们一般给做铭牌的厂商做。

网友A:
在技术要求里写一下就行了

网友:
烂字   写上就行了 加工厂知道怎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技术要求里写一下就行了

还有个问题是箭头的位置和大小? 因为这是个比较大的件 直径近2米 我想可以在箭头外面画个矩形 标出这个矩形的位置和大小 并且在技术要求里说明这个矩形只是表示位置用的 不刻出来 这样可以么

网友B:
只要有2D图纸就好了,不需要额外的定义

你产品那么大,为什么不用机器雕刻出来,

这个技术专业名词叫蚀刻,一般用子钢铁件上是采用盐酸+三氯化铁的配方

现在的生产线一般都是适合于薄件,如果你是一个立体件,可能做起来还比较麻烦

如果能提供个图纸或者照片,我可以简单的看下是否合适采用这个工艺

网友C(2015-10-24):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2D图纸就好了,不需要额外的定义

你产品那么大,为什么不用机器雕刻出来,

请教版主,蚀刻相比激光,成本如何?有何不可替代的特点?谢谢!

网友(点评):
不可替代的就是低成本,大产量,当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成本非常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版主,蚀刻相比激光,成本如何?有何不可替代的特点?谢谢!

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如果蚀刻区域相对面积比较大,即常规的工艺

单价在80-200元/平方米,

而激光刻字是随着刻字深度的不同而成本大幅度上升的

不太好具体比较,只能针对具体的要求来比较

但是有个特点,蚀刻的截面是有R角的,也就是说它蚀刻下去的位置的立面是不能完全垂直的

而激光刻字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如果蚀刻区域相对面积比较大,即常规的工艺

单价在80-200元/平方米,

再请教,有没有环保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有没有环保方面的问题?

激光会有粉尘的问题

蚀刻,会有酸碱废液以及氯化铁废液排放以及做蚀刻保护的油漆问题,拍照还是比较难搞的,但是比电镀容易很多

网友:
很个很简单办法,做个模板,蒙上去,用抛光轮使劲抛,再用氧化液使劲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