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电机参数选择

楼主(2015-09-23):
求教大神几个问题,
1. 电机的额定转矩以什么工况下的负载为标准计算额定转矩,在最大工作范围时的最大负载又对应电机什么条件下的转矩呢?是电机的堵转或者最大允许负载吗?
2. 还有一个问题很困扰,就是减速机的减速比和输出转矩是正相关,那最大的允许负载也是正相关吗?比如腰部关节减速箱外再啮合一级齿轮,这样输出转矩增加了,那最大允许负载转矩也增加吗,有什么公式能计算吗?

本人刚接触工业机器人,希望能引起大神的注意啊

楼主:
没有人回复,自顶一个

网友:
1  额定转速条件下测得转矩为额定转矩(意思是在这个负载以下才能保证额定转速)。最大工作范围内所承受的最大负载,是指在自然温度环境下的最大允许负载。
2 是正相关的,你再啮合一级齿轮只是改变中间减速比的那块,对整个电机+减速器的系统来说,力矩增加速度下降。
公式还是一样的,负载端/减速比=电机输出端转矩。个人理解。

网友:
我靠,我也正需要这方面,我的QQ805932731,有时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