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疲劳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5-09-23):
@2266998 关于应力极限图的理解
S N曲线根据样机试验绘制得到
根据SN图可以查到r值不同的 极限应力σ max(=σm+σa ),如1000000次时  σ -1max 、 σ0 max的值都确定下来了,在应力极限图中就可以根据对应的关系确定A 点( σ -1max ),C点(σ0 max ),再根据屈服极限 σs确定D点,链接ACD三点,得到的这个曲线,曲线上的点是否就是保证该材料在1000000次疲劳的应力极限,无论r值等于多少? @2266998

SN曲线

SN曲线

极限应力曲线

极限应力曲线

楼主:
@2266998 召唤八爷解惑

补充内容 (2015-9-24 08:17):
是我用词不当了

补充内容 (2015-9-24 08:18):
虚心向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点评):
召唤八爷 干脆就直说召见

网友:
是的。由于对称循环变应力的平均应力σm=0,最大应力等于应力幅,所以对称循环疲劳极限在图中以纵坐标轴上的A点来表示。由于脉动循环变应力的平均应力及应力幅均为σm=σa=σ0/2,所以脉动循环疲劳极限以由原点0所作45°射线上的C点来表示,B点相当于材料的屈服极限,机械零件的工作应力并不总是对称循环变应力,为此构造出极限应力线图来求出符合实际工作应力循环特性的疲劳极限(即,r既不等于0,也不等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