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执行元件与外国的差距是哪里?

楼主(2015-09-23):
这是其中的一类气缸
气缸合理使用寿命达500公里以上,20行程气缸,可达1200万次。
每秒工作1次,8小时连续工作,正常可工作450天
缸体与后盖,采用压盖结构,紧凑可靠
采用高精度机床加工工艺,公差配合在0.02um

45#钢高精度活塞杆,直线度每米>0.2um,表面镀络硬度达HRC50°,
市面产品采用普通,
缸体经高精度镗孔加工,镜面加工光洁度可达8级.椭圆度<0.03um.表面经阳级硬质氧化处理硬度<20°  耐久,耐磨。

还有一个密封圈的规格。

主要是一些参数的对比,谁能告诉我下。

网友:
达500公里以上?
我所销售的BIMBA EF系列薄型气缸,寿命是5000公里以上。

网友:
一般的电子类生产厂家都是24小时, 三班倒的工作制。这样算下来寿命只有150天,半年都不到。不知道有什么好比较的?

网友:
呵呵,你以为老外的缸体还加工吗? 拉出来就拿去氧化了。

网友A:
缸体与后盖,采用压盖结构,紧凑可靠
 采用高精度机床加工工艺,公差配合在0.02um
 45#钢高精度活塞杆,直线度每米>0.2um,表面镀络硬度达HRC50°,
 市面产品采用普通,
缸体经高精度镗孔加工,镜面加工光洁度可达8级.椭圆度<0.03um.表面经阳级硬质氧化处理硬度<20°  耐久,耐磨。

楼主应该多看点书。
0.02μ的概念是20纳米,你们单位端盖与缸体配合要用到纳米级别??
SF杆的直线度高成这个样子,别说国内买不到,就算买到也是天价,且镀了Chrome后,表面硬度通常洛氏60左右。
腔体镜面光洁度完全凌乱了,过高的光洁与过低的光洁都不利于动密封。镜面程度的光洁,很难储存油脂,恐怕密封件多跑几次就变成干摩擦,加剧摩擦及发热。椭圆度0.03μm的,还真没见过,你确信需要这么高的GD&T?唇圈可压缩量这么大,多个几丝少个几丝有区别吗?硬质氧化也被滥用了,感觉就像无良医生给病人开抗生素一样。

本来也不准备发言,但是看到楼主通篇错误这么多,所以忍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体与后盖,采用压盖结构,紧凑可靠
 采用高精度机床加工工艺,公差配合在0.02um
 45#钢高精度活塞杆,直 ...

可否加你的QQ? 有些问题咨询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加你的QQ? 有些问题咨询下

可以直接在帖子里讨论,QQ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