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用什么规格的铣刀去铣?#

楼主(2015-09-23):
  请教下用什么规格的铣刀去铣?
请大家指教

网友:
12的铣刀  8mm铣刀

网友:
这是什么玩意?www。xxbsjx。cn

网友A:
是否图纸公差标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图纸公差标错了?

有过盈配合的,紧配合。

网友(点评):
5,10的铣刀慢慢铣吧。

网友:
用6MM,12MM键槽铣刀加工。

网友:
直接定制成型铣刀

网友B:
建议用6个以下的铣刀,由于你的公差要求较高,所以第二个的键槽不建议太大刀具。进给量和吃刀量也不要太大。

网友C:
六楼的答案对。其他人的答案不理解。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
球磨铸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图纸公差标错了?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6个以下的铣刀,由于你的公差要求较高,所以第二个的键槽不建议太大刀具。进给量和吃刀量也不要太大。 ...

用的规格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六楼的答案对。其他人的答案不理解。

你的是负工差,标准铣刀一般是正工差,买刀要买专门的,师傅可以的话可以自己修模。但是有工差的槽不建议一刀开。一般是用小一点的粗开,然后用定尺寸的刀精扩一刀!

用小铣刀就是靠接刀,(比如先用10MM铣刀洗出10MM槽然后偏移1.96MM,把槽扩成11.96MM.)这样正工差和负工差都能保证,也可以调节)

网友:
数控行业又来一批新上岗的菜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负工差,标准铣刀一般是正工差,买刀要买专门的,师傅可以的话可以自己修模。但是有工差的槽不建议 ...

不知你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是什么情况。用键槽铣刀铣出的尺寸一般都是负差。但如果你掌握不好方法,铣刀摆了,那键槽尺寸肯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是什么情况。用键槽铣刀铣出的尺寸一般都是负差。但如果你掌握不好方法,铣刀摆 ...

       新铣刀一般是零位偏小,而且用久了更小。刀过钝或材料不好抖刀振刀,有的大有的小。老师傅会修刀的话自己会修磨几丝!但要工艺的话就要用配用图纸标准尺寸刀。

网友:
可以用数控铣床加工.

网友:
键槽铣刀,这种铣刀的直径精度很高的,铣过去就能保证槽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