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铸齿轮怎么与加工外圆保持同心的?

楼主(2015-09-23):
静铸齿轮怎么与加工外圆保持同心的?

网友:
有可能是喷丸的

网友:
请问从哪里判断是精铸的呢?

网友:
铣键槽有点扯了,稍微转一点就好看了。

网友:
明显是喷丸。

网友:
应该是铸钢丸,提高零件机械强度以及耐磨性、抗疲劳,用于高强度场合

网友(点评):
这是行星减速机的输出轴。

网友:
行星减速机的话,还真可能是。

网友(点评):
是精铸的?

网友(点评):
不敢妄论,有待大侠掌眼,有请@2266998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