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反向割,不工作?求解,谢谢。

楼主(2015-09-23):
如题,请教大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看不太懂這標題的意思。。。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何谓反向割?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我画个图。

楼主:
自己顶出来,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你说的是快走丝还是慢走丝?
快走丝反向切割可能是因为电机接线和控制卡的输出相反了。把其中的火线跳接就可以了。
快丝只有X,Y.轴,可能是某跟线断了,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检查一下接线是否连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快走丝还是慢走丝?
快走丝反向切割可能是因为电机接线和控制卡的输出相反了。把其中的火线跳接就可 ...

好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