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是怎样快速停止转动的?

楼主(2015-09-23):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在上一秒还在高速运转,在不断电的前提下,控制器是怎么让它们快速停止转动的。如果突然断电又是怎么快速停止的

网友(2016-01-31):
就像加工中心,闭环,在哪里要停,电脑计算,差不多这样吧

网友:
不断电是按PID诊断计算的

网友(2015-11-19):
一般办法是在控制里加位置反馈,具体就是靠近预定位置的时候减小驱动电压

楼主(2015-09-24):
引用 网友A:
LZ需要的是制动器吧。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JAQotnEjcXWBC_-v5QG5PzOQsRJq-8esgHML2h3TY4CcpE ...

不需要这个。

网友A:
LZ需要的是制动器吧。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JAQotnEjcXWBC_-v5QG5PzOQsRJq-8esgHML2h3TY4CcpE_K7Fzf3lHeb5A73oMBR-YC58hzlCE4qyM_EnIBPnX8j9qj3tX8zYFhoUbqlam

网友B: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停止也不是想停就停的,
在选择电机的时候会有一个加减速时间的,主要考虑的是负载惯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停止也不是想停就停的,
在选择电机的时候会有一个加减速时间的,主要考虑的是负载惯 ...

这个加减速时间也是在你知道脉冲数以后设置脉冲频率,可是如果不知道脉冲数呢,你根本不知道在哪停?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快速停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加减速时间也是在你知道脉冲数以后设置脉冲频率,可是如果不知道脉冲数呢,你根本不知道在哪停?那这 ...

似乎你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我之前说的是在电机选型的时候要去通过负载、行程、时间等条件来计算出转矩、加减速时间,惯量等等结果来选择电机的大小。
“你知道脉冲数以后设置脉冲频率,可是如果不知道脉冲数呢”你的这句话的意思似乎你已经有电机,然后怎么调整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你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我之前说的是在电机选型的时候要去通过负载、行程、时间等条件来计算出转矩、 ...

这个调整是不是就要用到单片机或者PLC来进行控制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调整是不是就要用到单片机或者PLC来进行控制等。

我这里常用的都是电机自带软件来调整的。

网友(2016-01-08):
停的快和稳,有时候我也加刹车电阻

网友: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是自带控制驱动器的,那里面有控制芯片,通电状态是有一个保持转矩,但是不运转的,当发送脉冲的时候按照脉冲数进行旋转,所以能准确控制旋转圈数及角度。加减速过程都是通过算法来实现的。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