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情况好些? 为什么

楼主(2015-09-23):
下面有两种情况:

 1.两块板,分别都钻4个光孔,用螺栓联接,下面带个螺母,实现两块板的结合;
2.一块板钻4个光孔,另外一块板钻4个与之对应的螺纹孔,用螺栓联接。

请问哪种情况好些? 为什么。。能给我分析分析吗?谢谢。

网友:
这个得看你的工况是怎么样的,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尽量选第二种,可以省掉螺母,不用考虑螺母松动,装配的时候可以减少对正的时间

网友A:
第一种,加工方便,对2块板都没什么要求。
第二张,美观,安装方便,但是第二块板不能太薄。材料不能太软。

网友:
选第二种

网友:
日常工作中,很少会采用第一种方法连接,除非两块板都很薄,

网友B:
@老鹰 @管理员 移步改标题!btw,建议增加扣分功能。

网友:
主要看你的工况是什么样的,用什么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便捷的方式

网友:
如果是经常拆卸的场合,建议使用第一种做法。经常拆卸螺纹可能会失效,第一种做法只要换掉螺栓或者螺母,它们是标准件,换起来容易;如果是第二种做法,就要换掉攻螺纹孔的板子了,比较费事。

网友C:
顶楼上。第二种方式还有一点不足之处,如果下面的板子略薄,即使有螺纹,但因为缺少了螺母的压紧作用,在某些工况下会影响结合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加工方便,对2块板都没什么要求。
第二张,美观,安装方便,但是第二块板不能太薄。材料不能太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加工方便,对2块板都没什么要求。
第二张,美观,安装方便,但是第二块板不能太薄。材料不能太软。 ...

我不清楚这两种情况的受力情况。。不知道哪种更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鹰 @管理员 移步改标题!btw,建议增加扣分功能。

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上。第二种方式还有一点不足之处,如果下面的板子略薄,即使有螺纹,但因为缺少了螺母的压紧作用,在某 ...

谢谢。。。能给我从受力分析下吗。。。。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用第一种吧,简单最好;加工的孔,攻丝后没有热处理,成本也高!
害怕孔误差大,可以把孔径加大一,二个毫米就行。

网友:
第一种比较好,工艺简单。若螺母装配时不方便,可用第二种,但里面的板要有一定的厚度。

网友:
一般第二种,

网友:
你觉得焊在一起怎么样

网友:
视情况而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