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数控车z70绝对位置无效 s52伺服警告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23):
大家看看数控车z70绝对位置无效  s52伺服警告怎么解决  是不电池没电啦  坐标系丢失了  从做完坐标系  又z73绝对位置警告     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2015-11-16):
和我得机子一样 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Z70绝对位置无效 请问怎么做的坐标系  具体点  那说明书看着好别扭

网友:
如何回回零

网友A:
更换驱动器电池,重新设置原点。

网友:
望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驱动器电池,重新设置原点。

正解

网友(2015-12-22):
好像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2016-04-14):
好像没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