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摇杆左右90度摇摆如何实现?

楼主(2015-09-23):
我想利用电机带动一摇杆摆动,实现左右90度的连续摇摆,什么样的结构比较简单?
目前使用的是旋转气缸,感觉效果不好,旋转过程中有停歇间隙。

网友:
电风扇也算一个吧

网友A:
曲柄摇杆结构啊。调节曲柄的长度就可以调节摆动角度。不过你说的停顿应该无法完全避免。到达90行程端部的时候速度还是会很慢,感觉跟停顿一样。

网友B:
曲柄连杆机构,在摇杆左右90度的位置加弹簧可减少停滞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柄摇杆结构啊。调节曲柄的长度就可以调节摆动角度。不过你说的停顿应该无法完全避免。到达90行程端部的时 ...

对呀,我也觉得极限位置的卡顿是避免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柄连杆机构,在摇杆左右90度的位置加弹簧可减少停滞时间。

这个弹簧怎么加啊?

网友(点评):
在电机支座上引出一支架,安装弹簧。

网友C:
图画的不好,曲柄接电机,摇杆输出,调节四连杆的尺寸就可以让输出九十度了,要注意死点和急回

网友:
步进电机带动曲柄摇杆,任何位置速度都可以控制。

网友D:
不就是雨刮器吗!看看雨刮器的结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雨刮器吗!看看雨刮器的结构就可以了!

对对就是这个,我没想到呢

网友:
用电机 齿杆 齿轮 完成比较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画的不好,曲柄接电机,摇杆输出,调节四连杆的尺寸就可以让输出九十度了,要注意死点和急回

恩恩,这个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画的不好,曲柄接电机,摇杆输出,调节四连杆的尺寸就可以让输出九十度了,要注意死点和急回

谢谢!一目了然!不过如果水平放置的话连杆结构貌似还得考虑防倾斜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目了然!不过如果水平放置的话连杆结构貌似还得考虑防倾斜等

四连杆机构还是博大精深的,我之前有个专利就是曲柄摇杆做的,当时在学校我们几个人也是研究了很久。四根杆的长度稍微改变一点都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连杆机构还是博大精深的,我之前有个专利就是曲柄摇杆做的,当时在学校我们几个人也是研究了很久。四根 ...

确实是这个样子,不过我没有深入的量化考虑过,用起来觉得挺吃力的,还是仔细算一下比较靠谱

网友(2015-10-24):
我觉得用凸轮就可以了。搞连杆太麻烦了,比凸轮还麻烦。

网友:
用共轭凸轮啊,可以随意设计任一点 速度,可以实现急回。
用电机带曲柄可靠性会差点。成本也高。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

网友:
1.旋转气缸+同步带或气缸+曲柄
2.马达+同步带或马达+间歇轮+气缸定位
    (马达正反转)

网友E:
搞那么复杂,要多大力,淘宝搜 舵机90度

网友(2017-09-14):
引用 网友E:
搞那么复杂,要多大力,淘宝搜 舵机90度

这种很难淘到自己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