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落地镗如何改进考虑中

楼主(2015-09-23):
有一工厂,中捷落地镗有9台,其中5台都是在09年安装的,该工厂主要加工铸铁。
现在遇到如下一个普遍问题,正在思考有无好的方法改进。
问题如下:床头箱压板面粘贴有聚四氟乙烯耐磨带,长时间使用后耐磨带脱胶的也有,磨损完了的也有。
考虑:是否有一种材料可替代,使用年限可以更长久,性价比也过得去。

网友:
没有增强四氟乙烯带之前,这个部位或者用淬火高硬度摩擦副、或者就是铸铁面配合。
至于比增强四氟乙烯带“使用年限可以更长久,性价比也过得去”,可以取而代之的东西,应该还没有。

网友:
试试天津磨床厂用的那种滚针排试试

网友:
改进方案:  也就是静压了,其他的没啥好的了 ,3楼的滚针,那东西刚性弱很多。抗震不行
保养得当 磨损可以慢点,但是肯定磨损,用了7年左右了,符合机床大修的指标了。 看看贴塑带是不是选择的顶尖的 好的贵,但是也相对耐用点

网友:
这么多年换一次,也算很可以了,聚四氟乙烯导轨软带很容易更换,性价比高。传统机床直接铸铁导轨,会导致长侧和短侧全都磨损,更不容易修复。目前应该没有代替的东西。

网友:
改成静压基本不可行,牵扯的问题太多,现有的机械结构和液压系统都得改,而且还不保证一定能改。滚针轴承也不行,承载和刚性都比不了摩擦副导轨,如果滚针轴承可以的话当初设计还不如选大规格的滚珠直线导轨了。所以个人认为,更换贴塑面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了。

网友(点评):
跟我想的一样,事实上也是贴塑靠谱

网友:
"床头箱压板面" 一般接触面都比较小,可以是主导轨接触面的1/3,用"贴塑"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有"悬挂"力的.

直接用铸铁面接触更合理些.改进时,加强"防尘"与"润滑". 一般厂家都不重视这两点.
要加强,就镶铜了.

网友(点评):
用什么牌号的铜较合适?

网友:
我推销一个方案。
在貼塑软带上开静压油腔,采用卸荷静压方式,即保证接触刚度又可减小摩擦还能增加摩擦副寿命。
静压油源选择小流量大压力,以此增加承载能力,小流量的好处是回油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估计不行,油如何回流哦,原先的结构又没有静压的

网友(点评):
那就看用什么方式方法啰!

网友(2015-11-01):
聚四氟乙烯耐磨带可用北京天山的耐摩涂层取代,我作机床设计时用过。

网友(2016-06-10):
用几年大修一次可以了

网友(2016-09-25):
改成静压导轨或者安装钢导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