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卡盘夹紧压力不能直接到位。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24):
液压卡盘不夹工件,压力直接到正常负载值A。当放入工件夹紧的时候,卡盘先到A/2,停顿1-3秒,压力再到A。由于压力变化,工件夹紧力度,变化,位置也稍微变化,尺寸变动。(A是液压站压力表的显示)
请问各位大侠什么原因?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A:
夹紧后有没有松动现象,,如果没有,检查一下卡盘内部是否有异物导致卡死

网友B:
油缸动作时流量跟不上油缸速度所以压力会往下掉。
你根据这个原因往前查找,是泵的流量不够,还是油缸速度太快?先掐表算出油缸速度和总流量,再跟泵的额定流量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紧后有没有松动现象,,如果没有,检查一下卡盘内部是否有异物导致卡死

我观察夹紧过程,是这样的;踩下夹紧开关,卡盘爪往里缩,缩到夹住工件,卡爪不动,观察压力表正常值的一半,过3秒左右时间,卡爪又往里稍微锁紧,(由于卡盘间隙,能看出工件和卡爪往外鼓出一点)卡爪不动时看压力表到正常值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了解具体情况,

我观察夹紧过程,是这样的;踩下夹紧开关,卡盘爪往里缩,缩到夹住工件,卡爪不动,观察压力表正常值的一半,过3秒左右时间,卡爪又往里稍微锁紧,(由于卡盘间隙,能看出工件和卡爪往外鼓出一点)卡爪不动时看压力表到正常值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动作时流量跟不上油缸速度所以压力会往下掉。
你根据这个原因往前查找,是泵的流量不够,还是油缸速度 ...

我观察夹紧过程,是这样的;踩下夹紧开关,卡盘爪往里缩,缩到夹住工件,卡爪不动,观察压力表正常值的一半,过3秒左右时间,卡爪又往里稍微锁紧,(由于卡盘间隙,能看出工件和卡爪往外鼓出一点)卡爪不动时看压力表到正常值A。

网友D:
会不会是 卡盘黄油润滑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 卡盘黄油润滑不畅?

卡盘问题,会与压力表显示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