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的疑问

楼主(2015-09-24):
我公司正在加工的碳刚法兰上有M20的螺丝孔,底孔是17.5用U钻打的。好像挺费丝锥的,问题是用U钻加工的孔适合攻丝?

网友:
买好一点的丝锥吧

网友:
17.5的孔倒角了吗。

网友:
有什么品牌的丝锥?如果是几十块钱一只的费的厉害就对了

网友A:
底孔怎么不用普通的钻头φ17.5

网友:
17.5的U钻钻完后检查孔径了吗?另外,攻丝前孔口倒角了吗?

网友:
怎么个费法儿?

网友B:
孔怎么加工的对攻丝影响不大吧,,,难道有硬化层?费丝攻我觉的材料硬(软材料粘刀的也费),刀具差,孔径小,润滑冷却差,不合理的攻丝速度。都会导致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怎么不用普通的钻头φ17.5

U钻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怎么加工的对攻丝影响不大吧,,,难道有硬化层?费丝攻我觉的材料硬(软材料粘刀的也费),刀具差,孔径 ...

钻速3800会导致表面硬化?

网友:
碳钢?范围太广,最好具体些,并是否经过热处理。另“好像废丝锥”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么高转速应该会导致加工硬化吧,毕竟丝锥硬度一般都不会太高,要兼顾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