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动的设计这样合理吗?

楼主(2015-09-24):
如图所示:现在的情况是四级电机90KW,减速机1:18,得到的主轴转速为82转,主轴扭矩10452牛,因为能耗太高,我想改进到六级电机,75KW,减速机1:13,转速73转,主轴扭矩9794牛,请问有没有可行性?如果在保证主轴扭矩力10000左右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其他最佳的方案?请朋友们帮我一下,重谢

网友A:
有直角垂直的减速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直角垂直的减速机吧

哈哈

网友B:
楼主你改今后的扭矩就在10000多牛以上呀!你的电机磁极还能在增加吗?转速有要求吗?

网友C:
电机的磁极怎么理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磁极怎么理解啊?

级数对转速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级数对转速会有影响!

那么就是先确定功率,在确定转速,在确定极数?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级数对转速会有影响!

磁场旋转速度 n=60f/P   f交流电频率  p磁极对数    异步电机会存在转差率,即电机转速会略小于磁场旋转速度

网友:
磁极对数越少,能耗越高,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改今后的扭矩就在10000多牛以上呀!你的电机磁极还能在增加吗?转速有要求吗?

电机级数不考虑,只考虑通过减速机减速后转速在83转左右就好。你有好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
设计的真不错

网友:
争取在设计一个

网友:
非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