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阀?

楼主(2015-09-24):
大师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液压阀?自己感觉应该是作为平衡用的阀,可这机能符号没见过

网友:
这个图不是电机是带正反转的吧?

网友A:
普通的三通减压阀,既是减压又能溢流。

楼主:
3号位置貌似是控制口,觉得说的不对

楼主:
3#的大师,不错,真的是三通减压阀,谢谢!

网友:
没见过,实物呢?

网友:
普通的带回油的减压阀

网友(点评):
刚才在系统图里的提醒;深表谢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三通减压阀,既是减压又能溢流。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