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种形状是如何折弯加工出来的?请教

楼主(2015-09-24):
厂家说这是秘密

网友:
只要客户不懂的工艺都嘛是秘密。

网友A:
这是厂家故弄玄虚,不是折弯的,是冲压的

网友:
这是冷弯成型出来的,由多组成型轧辊轧制,不是折弯机折的

网友(点评):
层主可以去试试跑业务,有资质 ^_^

网友(点评):
liao大见笑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信息不足,不能判定工艺路线

网友(点评):
说的是,单从所供信息来看,确实不能下结论

网友B:
不是折出来的,是压出来的。

网友:
自制压型模,短件用冲床,长件用折弯机。

网友:
这都当作秘密说明这家供应商没啥秘密

网友:
肯定不是折弯的,折弯对边的宽度有要求,不能太短。一般是成型刀具压出来的,像楼上WUHANLIST所言

网友:
段差啊,常见折弯工艺

网友:
无良的厂商,欺负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折出来的,是压出来的。

谢谢,这信息看起来很全面

网友:
Z型折弯模

网友:
会得不难,难得不会

网友(2015-10-24):
应该是冲压的方式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折出来的,是压出来的。

好资料啊,谢谢了

网友:
这属于模具冲压而成

网友:
可以用折弯机,不过是特用模具。

网友:
这是 常识,还秘密。

网友:
很明显是挤压或者旋压成型

网友:
谢谢大侠分享,这个资料不错!!

网友:
段差模在折弯机上面折的1

网友(2016-03-08):
段差也是秘密

网友:
攒积分去

网友(2016-08-17):
间距这么小应该成型刀压出来的,

网友:
其高度H不能太高,一般应该在(0~1.0)t,如果高度为(1.0~4.0)t,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使用加卸料结构的模具形式。
这种模具台阶高度可以通过加垫片进行调整,所以,高度H是任意调节的,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度L尺寸不易保证,竖边的垂直度不易保证。如果高度H尺寸很大,就要考虑在折弯机上折弯。

网友:
压得段差吧,应该不是折的

网友:
看着好深奥的哦~~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折出来的,是压出来的。

好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6-09-17):
冷冲模可以做的出来

网友:
欺你啥也不懂

网友:
不像折弯

网友(2017-07-19):
咋一看,段差模嘛

网友:
这个是折出来的,用段差模

网友(2017-08-21):
段差模,段差一般不超过2个料厚

网友:
这要有模具都可以折

网友:
就是断差模压出来的

网友:
模压成型,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厂家故弄玄虚,不是折弯的,是冲压的

这是折弯的,段差模

网友(2017-12-08):
~糊弄你的

网友(2019-07-20):
这个叫段差

网友:
用段差模折弯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折出来的,是压出来的。

很有用的资料啊

网友(2020-01-06):
折弯用的段差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折出来的,是压出来的。

感谢分享

网友(2020-02-28):
板材薄,可以冲压出来

网友(2023-06-09):
一般这种很小很极限的折弯都是磨具冲压行成的

网友:
应该是磨具冲压成形

网友(2023-08-07):
这个是段差模加工的,倒角要求必须保证的话肯定要开模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