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中心螺纹攻歪了,如何矫正同心度

楼主(2015-09-24):
网购一块铝饼,中心带有M10内螺纹,可惜偏差太大无法使用。铝饼厚度15mm,直径150mm,螺纹孔深8mm,还可以加深3-4mm,请教师傅如何矫正偏差?同心度要求在5丝以内,能有办法吗?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办法是有的,但不知道这铝饼怎么使用,不好确定。

另外如果孔偏的大了,纠正后也不好用,暂且只能想到以下几个办法,供参考:

可以铝焊将原来的孔补上,打表校正中心,重新打孔攻丝,当然平面要加工一下。

也可以原来的孔扩大,镶夹套重攻丝。

也可以市场上买块铝板回来自己加工一个。

网友(点评):
网购一块铝饼,中心带有M10内螺纹。看到这段叙述就咋也与同心度要求在5丝以内联想不来。

网友B:
偏差1个毫米内的话,打掉镶钢丝螺套。螺纹的使用寿命和性能都比铝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是有的,但不知道这铝饼怎么使用,不好确定。

另外如果孔偏的大了,纠正后也不好用,暂且只能想到以 ...

谢谢回复,是做砂盘机的转盘,要求同心度较高。修补办法可能不可取,因为修补后重新打孔攻丝后修补部分就会掉落。扩孔也许是个不得已的办法,几乎是重新加工,应该是最终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差1个毫米内的话,打掉镶钢丝螺套。螺纹的使用寿命和性能都比铝的好!

目测已经大于1mm,重打镶钢丝螺套是个好办法,可以增加螺纹强度。缺点是需要调校,可能会重新加工圆平面。谢谢您,还有其它好办法没?

网友C:
要不换个角度,以现有的螺纹孔定位,加工外圆试试呢?

网友D:
用螺纹定位同心度根本就是错误的,你应该设计一孔一面定位。螺纹大了没关系,用Φ12的轴孔定位同轴度,在你的铝盘上铰一个深3.5mm的孔,配合轴车一个Φ12的轴配合,你想多高精度都能完成。这和螺纹关系就不大了,关键是你的连接方式是如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螺纹定位同心度根本就是错误的,你应该设计一孔一面定位。螺纹大了没关系,用Φ12的轴孔定位同轴度,在你 ...

该铝饼是通过一个链接套连接到电机,电机出轴为8mm。螺纹连接精度不高,但完全没有这么离谱,导致无法使用。如果追求精度的话,估计要换电机连接套了。本想简单地利用现有材料,没想到卡在铝饼M10内螺纹上,故此发问高手的解决工艺方案,谢谢您的回复,实在无法可以按您的方案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换个角度,以现有的螺纹孔定位,加工外圆试试呢?

原来有此打算,因为电机连接套经过测试精度满足要求,只要中心螺纹孔不这么离谱,可以连接套连接后上车床精加工,即可满足要求,没想到误差如此之大,导致该方案不可行了,谢谢您

网友(点评):
别合计别的了,我明告诉你,你因祸得福,看看ST钢丝螺套够尺寸不,够就直接干,与电机连接你还不上钢丝螺套,你能耐用吗?

网友:
螺纹孔,5个丝。俺搞不了。坐凳子学习。螺纹孔本身配合公差间隙一般都大于这个量级的精度。改设计吧靠谱点

网友:
螺纹的同心度要求0.05?好高的螺纹精度,扩孔镶嵌螺套就可以

楼主:
看来修复无望,可能需要采用扩孔镶嵌不锈钢螺套的方案。采用M10xM14x14mm轻型自攻螺套较为适合;还有一种M10xM16x16mm的重型自攻螺套,但超出铝饼的厚度。需要担心的还是加工误差,估计加工不当会重蹈覆辙。呵呵,但是连接的可靠度、安全性能却大大提高了。

网友(点评):
5丝 ,别想了不可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偏心这么多只能镶螺纹套了,钢丝牙套都不能用,偏得太多。

楼主:
据商家说,铝饼中心孔是在车床上开的,但不是以工作面为基准,翻面后是否校准平面不得而知,可以想象他们不会这么专业,要不也不会出现如此状况,其实只要利用尾架进行攻丝是不会出现这么离谱之螺纹。现如果利用一台精度较好的钻床,钻台平面与主轴平行的话,可否将铝饼固定在钻台上,对好中心孔用8.5mm麻花钻钻深3-4mm,然后用钻床夹头夹紧机用丝锥,手动转入M10螺纹,加入润滑油进行攻丝修正并加深螺纹深度,因为铝饼较软,只要钻床有一定刚度,我想可能会有所修复,原有螺纹会被损坏,但是加深的螺纹是好的。然后再在原螺纹孔内镶嵌不锈钢丝螺套补强螺纹孔,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前提是修复后检测铝饼平面应该在5丝以内,否则,需要上车床,以电机轴套内径为基准,进行车削至满足精度要求。经测电机轴套还是有一定精度的,并经发黑热处理过。不好意思,心里没底,再次打扰求教,呵呵

网友B:
退货,叫商家重发!给自己流这么多隐患干嘛!如果是螺纹攻偏了,,钢丝螺套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不过你好像是底孔偏了,估计打孔时随便一夹,外圆和轴心不同心给打偏了。按你的方法,打深4mm.你攻丝能攻多少,3MM,你还得磨平头丝攻才行。这么少,稍微一紧就把丝拉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货,叫商家重发!给自己流这么多隐患干嘛!如果是螺纹攻偏了,,钢丝螺套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不过你好像是 ...

谢谢回复,不能怪商家,毕竟提供的不是机械设备的零部件,而是我选用此家装铝饼,才20几元的东东。不是整个螺纹去除只剩3-4mm,原螺纹只是得到修正,歪斜部分会被切削掉一点,但螺纹还是存在的,钻深3-4mm螺纹完好,再用钢丝螺套补强螺纹。此工艺也有人怀疑能否用M10丝锥修正歪斜的螺纹,姑且暂不考虑钻台平面与主轴的垂直度。

网友E:
螺纹孔,5个丝.做不到准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纹孔,5个丝.做不到准确定位

谢谢关注,其实了解砂盘机用途的都知道,主要工作面是铝盘平面,外圆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同心度却很重要,否则设备会产生晃动及噪音,糟糕的动平衡会危机电机寿命和安全,故要求达到5丝以内,越小越好,如果达不到,铝盘与电机连接套紧固后以连接套内孔为基准进行精车加工,直至满足精度要求,铝盘直径与厚度的尺寸均可或略,确保铝盘工作面晃动在5丝以内,对车床、刀具等具有一定的精度要求。从理论说您认为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