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翻转

楼主(2015-09-24):
简单实用的翻转

网友:
请问这个有3D图没,如果方便的话,麻烦发我一份,谢谢!邮箱:liuqiangwuse@163.com

网友A:
用气缸翻转是简单。可是控制不好。运动平稳性也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翻转是简单。可是控制不好。运动平稳性也欠缺。

已经加工完成  感觉很好

网友B:
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如何?

不需要啥精度,可能你们不知道用在哪儿的

网友C:
我们这最大的翻转设备是翻30多吨的工件。。。

网友(点评):
那就不是同一个概念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了新的思路

网友:
这种结构在装配线上用的挺多了,要定位精度高的话,可以加定位锁紧机构

网友:
一般的翻转机构都是如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最大的翻转设备是翻30多吨的工件。。。

我们的才50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加工完成  感觉很好

试运行了么?多大的气缸,多大负载?能否告知相关参数,参考下你这个方案应用。

网友:
焊接工装吗

网友:
用得怎么样啊

网友:
这种结构在装配线上用的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