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G0、G1、G2、G3曲面解析

楼主(2015-09-24):
首先:G0、G1、G2、G3是描述曲面、曲线的连续方式,平滑程度的,一般常用于判断修补曲面时的曲面质量。
G0——
点连续:是指曲面或曲线点点连续。曲线无断点,曲面相接处无裂缝。

判定方法:曲线不断,但是有角;曲面没有窟窿或裂缝,但是有楞。
G1——
相切连续:是指曲面或曲线点点连续,并且所有连接的线段、曲面片之间都是相切关系。
判定方法:曲线不断,平滑无尖角;曲面连续,没有楞角。
G2——
曲率连续:是指曲面或曲线点点连续,并且其曲率分析结果为连续变化。
判定方法:对曲线做曲率分析,曲率曲线连续无断点。对平面做斑马线分析,所有斑马线平滑,没有尖角。
G3——
曲率相切连续:是指曲面或曲线点点连续,并且其曲率曲线或曲率曲面分析结果为相切连续。
判定方法:对曲线做曲率分析,曲率曲线连续,且平滑无尖角。
曲线的连续情况及其分析

这是不同连续情况的曲面

斑马线分析

SAHZE,COM,CN

网友(2015-11-18):
很棒的解說,謝謝分享

网友A:
可以用数学上的N阶导数来含量两面接合处的平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数学上的N阶导数来含量两面接合处的平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