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两个零件用螺栓把在一起做simulation,请问怎么操作啊

楼主(2015-09-24):
是不是要把两个零件画在一起?应该不用吧
应该有螺栓连接的命令,可是我没找到。

网友A:
右键单击  连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单击  连结

我把没个螺栓设定好之后开始校核,显示“没对螺栓接头设定接触面组”,校核失败。
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点评):
没对螺栓接头设定接触面组,那你就设定接触面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