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分料方式,如图,请教

楼主(2015-09-24):
弹簧线径0.32,外径3.95,长度24.弹簧经过弹簧分离器后如图一个挨着一个出来,
现在我要对每一个弹簧的弹力进行检测(检测前先要让弹簧转90度竖起来),检测完成
后放到工件的孔里。我想请教个位弹簧这样出来有什么好的分料方式吗?

网友:
夹持机械臂是一种,另外一种你可以参考下充填机的分囊机构

网友:
参考下G11那个旋转枪机?

网友:
弹簧的分料就是比较麻烦。听说可以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