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磁性开关的气缸问题

楼主(2015-09-24):
各位大侠好,薄型气缸,普通的与带磁性开关的,缸体长度有区别吗?

我看亚德客选型样本上,附磁型比普通型要长10mm。

但是我看之前一个同事的设计上,3表汇总清单上写的是附磁型,但是图纸上实际尺寸是标准型,缸体长度是会影响安装的,如果有问题的话,他的加工件安装尺寸不是出问题了,位置不对?(目前设备已经交付使用了,所以很疑惑)

而且我问过亚德客的供货商,附磁型是要比普通型要长的。

网友:
区别肯定有的,外形上也就长一点短一点的问题

网友:
具体看选型手册

网友:
·

绝大部分的气缸,带磁环和不带磁环的长度是没有区别的,
但CQ系列的薄型气缸,带与不带磁环的长度是有区别的,也只限于小缸径的,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看就是新手

楼主:
这是亚德客的选型样本上的资料,说没区别的用过薄型气缸吗?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附磁型和普通型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