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的工件,处理标注为调质发黑有问题吗?

楼主(2015-09-24):
请问45#的工件,处理标注为调质发黑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哦,刚加工厂还打电话问调质发黑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懂怎么解释

网友B:
外行遇到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行遇到外行。。。。

能不来这嘲讽吗?大湿

网友:
调质和发黑分开写~

网友C:
调质在切削最终加工前,发黑需加工完成后。
你说把它们写在一条技术要求里合适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质在切削最终加工前,发黑需加工完成后。
你说把它们写在一条技术要求里合适不合适?

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调质是属于材料整体处理,发黑为表面处理,标注到一起肯定不合适。

网友:
还有发黑一般常见的有氧化发黑和磷化发黑,需要注意你的要求

通常来说氧化发黑外观亮度好,但是耐磨性和耐腐蚀性较差

磷化发黑属于哑光,耐磨性和耐腐蚀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刚加工厂还打电话问调质发黑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懂怎么解释

我的意思是调质放在加工某道工序之前或者加工完成之后都可以,发黑要在加工完成之后,否则发黑就没用了

网友:
发黑和调制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