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做内六角螺钉调制到多少硬度最合适

楼主(2015-09-24):
有知道的吗,还有40Cr做阀芯淬火硬度到多少最合适

网友A:
有标准件买干嘛还自己做,不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件买干嘛还自己做,不贵嘛

画图的时候需要一些要求,性能等级8.8,要调质到多少合适

网友:
这个确实不清楚,没这么干过,做标准件的材料都是经过冷镦的,产生冷作硬化,比普通材料的抗拉强度高,你说的相当于8.8级的螺栓,也就是屈服强度要达到640MPa,查一下手册吧,可能有这方面的数据。查到了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