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开使用角接触球轴承时,另外两个端面是否必须加阻挡?

楼主(2015-09-24):
分开使用角接触球轴承时,如图下面的那个轴承,另外两个端面是否必须加阻挡,从力学分析的角度,我感觉加一个普通轴承挡圈就行了,因为这个地方挡圈的作用仅仅保证轴承不会与轴发生相对滑动,但是没实践过,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可以~

网友(点评):
说个理由。

网友:
不需要

网友(点评):
道理在哪里?

网友:
这张图是从哪里搞的?有很多问题,加不加是你的工况,需要的精度决定的

网友(点评):
是楼主自己的设计。

网友:
楼主设计太奇特,简直无法评论。
什么是“分开使用角接触轴承”,你贴出的图明明白白是一对轴承,哪里分开了?
角接触轴承必须在正确方向有轴向负荷时才能正常运转,这个基本要求你知道不?
不具备基础知识,天马行空的设计,能成功吗?

网友(点评):
力学的问题我知道,我是看手册上说四个端面都要有阻挡,而且安装还很复杂,所以把它改成如图那样,中间加凸台,这样有两个端面我就可以用挡圈了。

网友(点评):
改好了吗?上面那个你怎样给予预紧力?

网友(点评):
上面那个用挡肩,螺纹预紧。不过中间部分我还要从新设计下,改一种更恰当的方式~

网友:
你这个怎么有一端还是自由的 连锁紧螺母都没有 晕菜啊

网友:
楼主为何不使用普通的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想想角接触球,推力球轴承提供什么力?

网友(点评):
你图片的结构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