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自动上下料及压装方案求助

楼主(2015-09-25):
最近有个方案抓心挠肝也没有一个好的想法,特在论坛求助大神关注帮忙给点思路。
工艺过程:1、管料自动上料
                  2、光电传感器检测正反,如果反了推入回收箱,正确进入下一步。
                  3、压装铜垫,铜垫要求自动上料,两边同时压装。压装同时检测铜垫是否压到位,(主要是检测铜垫有无)
                  4、压装左右组件,分别压装,压装一侧完成,检测 压力及位移。
                  5、成品自动进入成品箱。
下图是左右两侧压装组件及铜垫

左侧压装组件

左侧压装组件

右侧压装组件

右侧压装组件

主要在于 第三步 压装铜垫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振动盘上料后如何压入管内,我想了几个机构但是都不太保险跟稳定,这个设备24小时工作节拍20秒左右,所以每个机构都要保证运行稳定,求教这个部分如何做。
第一步自动上料我才用的是链条附近工装配伺服电机定位。如图
料仓由气缸驱动槽轮分料,链条定位传送。
第二部 到位置由传感器检测管料上的孔,有则是正确方向 没有则推入回收箱
这里想做成推入回收箱后 可以通过机构放入进料箱 或者在进料的时候可以调整正反,但是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第四步压装
第五步下料 这些就不多说了
特此求组 勿喷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管子直径多大啊?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铜片的规格吗?

网友:
建议楼主把几种材料的规格先发出来,不然看了一头污水!

网友:
第三步 上料可以借鉴停车场的自动取卡机。我经常设计这个自动压装轴用和孔用挡圈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个链条传动的方案,请教一下如何模拟出链条在弯曲处和链轮怎么配合呀?呵呵

网友:
等待大侠的解惑

网友:
小的话可以用振动盘,大点的话可以用弹夹或tray盘方式供料

网友:
你靠槽轮送料,槽得是浅槽才能顺滑进料吧,(类似这样的圆棒可以使用类似高频炉上料设备)。
你靠链条(不管是滚子链还是输送链)和伺服,是定不了位的。如果非要这么做,链条只起输送功能,定位由链条中间的定位机构完成。
压这个盖子要5t吗?用电缸?为什么不用增压缸?

5t的压力2侧同时装?
应该先压单侧不带螺纹盖子,装铜垫一个工位,装盖子一个,单侧3个工位,2侧6个工位,检测(可以做同轴度检测?尺寸检测)和取料。
看你描述 管子分了左右?

网友(2019-02-15):
没有做过这样的设计